威纶通宏指令求助

楼主(2023-10-20):
求助大神:
我现在有触屏的按钮4个M1\M2/M3/M4;要让他们之间互锁;M1开,其他的都会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是不是进入一个误区了,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寄存器,4个按钮分别是写入1,2,3,4 。这样不就是等于复位其他的三个按钮吗?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0928.html
大概这样吧

网友C:
用宏指令可以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