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组态

楼主(2023-10-21):
比如说我在D0里面输入4,D2里面低4位全被置位1,;如果在在D0里面输入5,D2里面低5位回全置位1。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指令我不知道,但是自己写这样的功能还是非常的简单的,经过模拟测试没有问题
  • 下载积分:+2(藏拙当成玉)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工控组态) 真诚感谢!我用的是FX3G ..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B:
    D2=2^D0-1
  • 下载积分:+5(apei2014)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qyz141)
  • 下载积分:+5(心碎了无痕)
  • 下载积分:+5(zq123666)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gxtmdb82164)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2=2^D0-1

    厉害,数学才是最精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2=2^D0-1

    厉害!厉害!还是数学牛

网友D:
    编程的尽头是算法

网友E:
    2进制转换最终是计算机需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指令我不知道,但是自己写这样的功能还是非常的简单的,经过模拟测试没有问题

    LD= D0 K4     WOR   D2  H0F     D3
    LD= D0 K5      WOR   D2  H1F     D3

网友G:
    没看明白啊
    小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看明白啊

    就程式上的意思是
    當D0為多少,D2就會有多少位元為1,由低位元開始
    D0=0,D2=0(0000 0000 0000 0000)
    D0=1,D2=1(0000 0000 0000 0001)
    D0=2,D2=3(0000 0000 0000 0011)
    D0=3,D2=7(0000 0000 0000 0111)
    D0=4,D2=15(0000 0000 0000 1111)
    以此類推
    就成果來看
    如同
    2^0-1=0
    2^1-1=1
    2^2-1=3
    2^3-1=7

    故可列為算式D2=2^D0-1
  • 下载积分:+1(painnn)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1(yy202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榫卯0000)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好贴好贴!
    zsh340

网友I:
引用 网友B:
    D2=2^D0-1

网友J:
    3U的写法

网友K:
松下的写法,不知道算不算满足要求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L(2023-11-26):
引用 网友B:
D2=2^D0-1

牛逼

网友M:
卧虎藏龙啊,开眼长见识了

网友N(2024-01-28):
果然程序的尽头是数学

网友O:
引用 网友B:
D2=2^D0-1

优秀,又学习了。

网友P(2025-02-18):
根据三菱PLC的指令特性,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实现D2低N位置位的需求:

数学原理验证
公式D2 = 2^D0 -1在数学上是成立的。例如:

当D0=4时,2^4 -1 = 15(二进制00001111),低4位全为1。
当D0=5时,2^5 -1 = 31(二进制00011111),低5位全为1。
三菱PLC实现方法
由于三菱PLC没有直接的指数运算指令,需通过移位指令或循环乘法实现幂运算:

方法一:使用移位指令(推荐)
若PLC支持以寄存器值作为移位次数,可用以下代码:
     MOV K1 D10     ; 将1存入临时寄存器D10[[2]]
     SFL  D10 D0    ; 将D10左移D0次(需确认指令支持寄存器指定次数)[[16]]
     SUB  D10 K1 D2 ; D2 = 2^D0 -1[[8]]
方法二:循环乘法(通用方案)
通过循环实现2的D0次方计算:
     MOV K1 D10     ; 初始化D10=1
     MOV D0 D11     ; 设置循环次数为D0
     LOOP:
     CMP  D11 K0    ; 检查循环次数是否完成
     JLE  EXIT      ; 若D11≤0则跳转退出[[12]]
     MUL  D10 K2 D10; D10 *=2(等价于左移1位)[[13]]
     DEC  D11       ; 循环次数减1
     JMP  LOOP      ; 继续循环
     EXIT:
     SUB  D10 K1 D2 ; D2 = D10 -1[[8]]
注意事项
寄存器位数限制:若D0值较大(如≥16),需使用32位寄存器(如D1:D0组合)避免溢出。
指令兼容性:不同型号PLC支持的指令可能略有差异,需参考具体手册调整语法。
效率优化:对于固定范围D0值(如≤16),可预先计算掩码值并存入表格,通过查表直接读取

网友K:
这样行不行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Q:
使用SFR指令应可以3行搞定
初始化0xffff到D0
将目标位数用16相减获得移位数,比如说sub K16 n D1,n=6时,D1是10
SFR D0 D1,将0xffff右移10位,因为高位补0,最终的结果在D0中是6个1

网友R:
学习一下,高手在民间

网友S(2025-05-06):
引用 网友B:
D2=2^D0-1

太强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D2=2^D0-1

厉害,学习了。
plc

网友U:
引用 网友B:
D2=2^D0-1
到最后都是算法!

网友V:
不会也看看,学习一下。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