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 Studio与NJ连接问题

楼主(2023-10-2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Sysmac Studio软件,一开始和PLC能够正常连接,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或者更长,不确定)就无法在线了(网口正常,能正常和触摸屏上下载程序),电脑重启后又可以正常连接,过一会儿后又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
电脑系统:win11专业版
sysmac studio:1.55

网友A:
用其它电脑先试一下

网友B:
用的1.50,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出现过偶尔会有监控不是实时响应的情况,关掉软件,重新打开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