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1):
组态I的输入点,怎么数据类型里,没有BOOL类型,新建了一个第00位,然后看实时数据库里变量后面怎么是整数?我把这个变量对应到触摸屏上也能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视频教程上,I和M在实时数据库里面的后面是开关量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到实时数据库那,找到关联的那个变量,双击一下,你会发现“对象类型”里边“整数”下边有一行“提示”。这个提示写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B:
抱着金饭碗要饭,真是可笑。你既然能够安装这个软件我也真是服了。为什么不系统学习一下?既然安装好了软件为什么不利用软件内的  帮助  学习?
永远年轻

网友C: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23-10-21 20:41发表的 昆仑触摸屏怎么新建开关类型变量? :
[attachment=291038] [attachment=291039] [attachment=291040]
组态I的输入点,怎么数据类型里,没有BOOL类型,新建了一个第00位,然后看实时数据库里变量后面怎么是整数?我把这个变量对应到触摸屏上也能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视频教程上,I和M在实时数据库里面的后面是开关量啊。。这是怎么回事?

新建工程默认都有I 位啊

网友D:
这个软件建立变量繁琐,需要适应
liuliangdt

网友E: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23-10-21 20:41发表的 昆仑触摸屏怎么新建开关类型变量? :
[attachment=291038] [attachment=291039] [attachment=291040]
组态I的输入点,怎么数据类型里,没有BOOL类型,新建了一个第00位,然后看实时数据库里变量后面怎么是整数?我把这个变量对应到触摸屏上也能用,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视频教程上,I和M在实时数据库里面的后面是开关量啊。。这是怎么回事?

我猜你想说为什么昆仑通态触摸屏实时数据库里没有对应PLC的位变量,因为你在触摸屏编辑中要用位变量。我做的项目非常少,不知道别的触摸屏时什么样的。昆仑通态触摸屏是把PLC的位变量映射到实时数据库中对应的变量。触摸屏是ARM内核32位CPU,我们知道ARM内核没有位变量访问指令,非要进行位操作的话会占CPU的开销,对CPU来说处理32位的数据才是最快捷方便的。触摸屏电路板上会装一个容量很大的RAM芯片,足够用户按32位数据格式使用。我看到现在很多国产PLC的RAM容量也是做得越来越大了。以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是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291196]

网友G:
整数就能实现大部分功能,开关量也只是01的变换。用这东西思维要活跃点才行

网友H:
新款 没有开关量,同一为整数,通道里面 0-7位就是bool型,多看看帮助,不想看,打官方电话

网友I:
研究研究学习参考。

网友J:
我觉得软件的帮助文档里应该会有详细的样例教程吧,虽然我是小白,目前没有做过这个屏幕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