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2):
用smart200plc读正泰dtsu666电表电量数据,modbus通信,数据读出来了,和显示的不一样,是不是格式不一样需要处理?

网友A:
那你也得上图、上程序啊,这样说只能猜?比如16进制没转换成十进制?或者通讯格式没设置对?

网友B:
你把正泰的通讯协议和你读出来的数值上传下,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C:
你跟医生说头痛,医生橘知道你什么病了吗?然后立马给你开药???

网友D:
我觉得抛开“干扰”这个因素,通讯尤其是MODBUS RTU/TCP通讯,真的没啥可说的了。
外设上要是有显示信息的界面那就更好办了。
外设端先确定通讯控制,然后确定通讯参数,最后确定通讯地址。
程序这边基本都是通用的,你能通讯上别的设备,这个也应该能通讯上,同样是设定通讯参数,通讯地址。
要是参数不对,你看看故障码是多少,哪错了就改哪。另外就是通讯地址了,我用过正泰的多功能仪表,数据地址是按16进制表示的,换算成10进制加1就行了。如果你觉得数据显示和程序里读出来的不一样,那就要看看是不是正确地址。本来你想读电压,结果你读取的地址是功率,那肯定显示不正确,再就是通讯读取到的数据基本上都是整数,你要自己看说明书是不是写了小数点要放在哪。
以上都是我刚接触“通讯”时候遇到的各种小问题。

网友E:
学习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F:
要学会利用16进制分析数据格式

网友G:
高低字节对调

网友H:
我试过读ABB的电表是16进制,而且是高低字节对调。正泰估计也差不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