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给个建议,这种钥匙圈用什么办法认这个缺口

楼主(2023-10-22):
各位大神给个建议,这种钥匙圈用什么办法认这个缺口,光纤能准确不

网友A:
相机100%是可以的。只是价格高
是啊,不知道有不搞过这个的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C:
感觉搞震动料盘的那帮人可以直接码齐送出来

网友D:
激光开关应该能检测,光纤估计不怎么稳定

网友E:
这个得视觉了,可以找基恩士的试试

网友F:
感觉可以从机械定位先入手,电气后面再考虑

网友G:
测距吧,从上面滑轨移动测距

网友H:
做个镜子,把卡簧侧面映射到镜子上,用相机照映射出的样子,用间隙工具看360°缺口,设定阀值判定就好了。
拆二代

网友I:
高度传感器

网友J:
直接用振动盘排列

网友K:
机械定位应该也不是难事

网友L:
振动盘应该可行

网友M:
不说工艺问个卵子,你是要做上料识别,还是做检测,还是打算做流程动作组装。上料就振动盘随意拿捏,检测就相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认方向冲压

网友N:
我给你出一个终极方案,白薅羊毛
1、项目使用视觉
2、使用免费的视觉软件,给你推荐一个叫马克拉伯,不是打广告,对于视觉小白是有用的。他们卖硬件的(学会了自己也可以弄)
3、我这里也有视觉软件,可以联系我

网友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