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PLC有没听说的

楼主(2023-10-23):
指南的PLC有没有用过的,外形跟西门子200一模一样,网上搜了下也搜不到,想知道这款PLC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

网友A:
西门子软件联一下试试嘛
我去试试有进展分享哈

网友B:
国产小众PLC,要么仿三菱要么仿西门子,如果没有专用的软件,那就试试三菱或西门子的软件!
我去试试有进展分享哈

网友C:
小品牌啊。

网友D:
淘宝上搜国产PLC,琳琅满目,太多没见过的小品牌了,都是仿三菱和西门子。

网友E:
不就是国产的S7-200么,这个都是只要你给钱,打上你的logo也可以。

网友F: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基本应该是国产小品牌仿三菱或者西门子的,试试三菱和西门子的编程软件,要注意有的国产仿品需要用三菱老款的编程软件才能读写

楼主:
测试用MicroWIN 4.0 可读取, 读取直接显示 226CPU

网友G:
没见过
西门子&三菱

网友H:
证明了根据外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