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3):
如图,我在配方名称除输入字符串后点击查找按钮,此时程序对已存储的配方名字符串名称依次进行查找,如有相同将此配方名挑出,求助各位大佬程序写法和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威纶通做的,不是三菱做的吧?

楼主:
触摸屏版的倒是好实现,我用PLC编写做字符串搜索没有实现,按你说的线判断长度,在判断是否相同没能实现,有可能是我写的有问题

楼主:
获取两个字符串长度无法比较

网友A:
都一样的,就做一个给你看看效果

楼主:
看你触摸屏程序边上的PLC程序应该不能实现字符串搜索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触摸屏程序边上的PLC程序应该不能实现字符串搜索功能吧

都写出来了,你还在怀疑……

楼主:
我是说你是把PLC的数据先传递给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做处理判断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是把PLC的数据先传递给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做处理判断是这样的吗?

不是,就是三菱PLC做的,不用触摸屏宏指令,触摸屏只是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就做一个给你看看效果

程序被挡住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