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3):
我从触摸屏里面提取时分秒,到PLC的三个寄存器里面。然后我把这三个寄存器里面的值合并成一个数据。上传到触摸屏上面作为时间显示。如 D0=19  D1=18  D2=35    合成一个字存放在在D10中,在维伦触摸屏上显示19:18:35秒,不知道怎样用宏指令实现?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A:
触摸屏直接D0:D1:D2,这样不用少脑细胞

网友B:
非常赞同一楼观点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直接D0:D1:D2,这样不用少脑细胞

我在触摸屏里做了一个资料传输元件,时间只能做为一个寄存器进行传输,分开很难显示。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A:
仅供观看

网友C:
楼上拓展了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观看

大哥是怎么做到的,全网你最帅。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观看

哥,这是怎么实现的,能发我一份吗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D:
这玩意 不是有手就会写的吗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lt[8],a[1]=":"
short d10[3]
GetData(d10[0], "PLC", D, 10, 3)
DEC2ASCII(d10[0], result[0], 2)
DEC2ASCII(d10[1], result[3], 2)
DEC2ASCII(d10[2], result[6], 2)
result[2]=a[0]
result[5]=a[0]
SetData(result[0], "Local HMI", LW, 0, 8)

end macro_command

D 整数型
LW 字符型 4字
  • 下载积分:+5(syste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383376356)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多看看函数表里面一般都有写法,转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 不是有手就会写的吗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lt[8],a[1]=":"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It [8],a[1]=":"
    short d310[3]
    GetData(d310[0],"XINJE MTX XD/XL Series",d,3003,3)
    DEC2ASCII(d310[0],resuIt[0],2)
    DEC2ASCII(d310[1],resuIt[3],2)
    DEC2ASCII(d310[2],resuIt[6],2)
    resuIt[2]=a[0]
    resuIt[5]=a[0]
    SetData(resuIt[0],"Local HMI",lw,0,8)

    end macro_command
    上面的宏指令是不是可以把D3003.,D3004, D3005写入到 D252中?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

网友D:
    SetData 你想写什么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 不是有手就会写的吗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lt[8],a[1]=":"

这样写出的效果是这样的,不对吧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It [8],a[1]=":"
short d300[3]

GetData(d300[0],"XINJE MTX XD/XL Series",D,300,3)
DEC2ASCII(d300[0],resuIt[0],2)
DEC2ASCII(d300[1],resuIt[3],2)
DEC2ASCII(d300[2],resuIt[6],2)
resuIt[2]=a[0]
resuIt[5]=a[0]
SetData(resuIt[0],"Local HMI",LW,0,8)

end macro_command
专业从事 自动化编程,调试,松下,信捷,三菱,西门子,销售工控产品。15818697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