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当触摸屏

楼主(2023-10-24):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接触一个案子,客户想用上位机来控制PLC流程,说白了就是将上位机当成触摸屏,可以任意编写程序,现在都是用MODBUS地址来读写,感觉这样太繁琐了,有没有别的方案可以实现呢,该项目有5个轴。2个电缸,一个电批走TCP通讯
持之以恒

网友A:
上位机有许多可以直接添加PLC和MODBUS设备,不冲突,

网友B:
随意编写程序,这个不简单啊

网友C:
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mcgs组态软件,组态王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上位机软件国产一大把,MCGS 力控,维控,海为,组态王,IFIX

网友E:
随便VC,QT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F:
你需要现代软件工程~
简单来说就是分层,把界面、业务和底层通信(包括数据库、文件读写这种)分离开,然后码就完事了,只要没有什么特别变态的要求,无非是工作量多和少的问题~
想飞的鱼

网友G:
应该是把PLC当成IO模块使用,上位机写流程控制。

网友H:
组态软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修改流程,PLC编写程序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如果想随意修改程序,只能在相应的编程软件上操作。用一体机电脑安装组态软件和编程软件也可以实现。

网友I:
哇,都是高手。。。。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J:
工控组态屏。搞定。SSD存储。有串口,有USB,还有网口。它也是触摸屏。能插键盘和鼠标。连PLC。要改触摸屏也方便。简单易学。就是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