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川MP2300地址对应

楼主(2023-10-24):
MP2300程序的ML01200 对应海泰客PWS6A00T地址的 41201
MP2300程序的MB000830 对应海泰客PWS6A00T按钮地址的 1329
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对应关系?

网友A:
字地址能想明白,加了1个偏置;位地址,看不懂

楼主:
寄存器地址偏移40001,这个可以理解,就像MODBUS。位确实搞不懂,PLC的位是16进制,触摸屏应该是10进制。但是还是找不到对应关系

网友B:
麻烦up一下,我有思路了

网友C:
还是modbus呗,0x开头的位地址,输入寄存器,但是PLC内部可能会有分区,比如说X点M点S点都映射在这个区,但是偏移地址起始不一样,重新映射过了
这个不用纠结的,找手册去看就行了,在这个方面,威纶通做的极好,每种通信驱动都有对应的手册
https://www.weintek.com/globalw/Software/PLC.htm
这里面不同的通信方式,寻址又不同
顺便,还是有套路的,提示一下,这种D.b的形式,一般最后一位是bit地址,HMI这边1329实际上是132号字的9号位,十进制的132写成Hex是84,结合前面用了modbus,over~
真诚感谢!不过还是没搞明白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驱动地址,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