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5):
有一台称重包装的设备,称重系统上有四个气缸连接的钩料平台,压缩空气的进气处加了储气罐,四个气缸都装了截流阀,目前效果不是很理想。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电磁阀能做到同步,但是气缸有调节阀啊……除非你是把调节阀变成一个,然后1分4……这样

网友B:
1、大缸径和大行程的气缸别说同步了,单个气缸每次动作的一致性都是很难保障的,这里就不应该依靠气缸的同步
2、常规的套路无非是尽量的把四个气缸作为一个整体,希望其气压建立时间能一致,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在尽量靠近气缸的位置,用一路气分给四个气缸,而不是用四路气管拖老远上来。
3、要保障进气和排气的流量足够。
4、反正很麻烦。

这种问题,新手遇上会死的,因为没有明确的调试方向,他不是一个线性的逐渐变好或者逐渐变坏的过程,气压建立时间,负载变化(随气缸伸出变化)都是非线性的,多种因素下共同作用,要现场的人有足够的经验和心力。一旦从源头找到并解决问题,你就从新手毕业了~

然后多说两句,这个设计是不合格的,没看到导向机构,正确的设计应该是有一个足够坚固的导向机构,机构负责干掉非运动方向上一切自由度,气缸只管出力就行了,你现在这个,老大扯着老二不让老三走然后把老四别住了,你怎么调?

如果非要在现有的环境下搞:
1、先把负载解掉,气缸空载后一致性会好非常多,容易调成看起来同步的状态。

2、换种浮动接头试试看~
机械设计不给力啊,让我一个搞电气的去解决。
  • 下载积分:+1(工控小c) 热心助人!

网友C:
    直接上凸轮机构。跟随器配合弹簧。

网友D:
    使用4个电缸,或者4个伺服电机驱动4个丝杆,都可以达到同步,气缸就不要想了
    出于成本考虑,就没有用伺服。

网友E:
    把四个换成一个大的
    结构不允许,中间有一个放料管道

网友F:
    换成电缸吧,汽缸四个的话基本很难做到同步,两个就勉强可以,但重负载也不行

网友G:
    看到这个机械设计想起当年入门时的调试!一个字      难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H:
    同一个节流阀,因为其中一个气缸失去受力或者受力变小时,其运动速度应该会相应的加快至达到饱和受力点。

网友I:
    添加导柱问题不大,可以调的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添加导柱问题不大,可以调的起来

    除非用同步比例作控制!机械就别考虑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后继想后悔多没地找去。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J:
    四个气缸同步,算了吧,进气量,调节阀,电磁阀,密封圈磨损等等,你怎么调同步

网友K:
称重物品放的位置会影响受力分布,即使用同一个阀给四个气缸供气,如果受力重心点不一样,气缸也会有快有慢!

网友L:
是的就是调好了负载重心有变化也会影响的,更不要说后期气缸磨损漏气等情况,
但是如果只是上下,下面的托板不翻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M:
气缸采用排气节流的方式,每一次动作间隔时间随着气缸缸径增大,做个延时,不然第二次动作就会气压变大,再加个光电传感器利用通过时间做个气压速度检测,不敢保证每次完全一样,至少可以达到同步80%左右

网友N:
建议换伺服吧
伺服确实是最佳方案,不过设备附加值不高,出于成本考虑。

网友O:
这么基本的都会中招,把你们机械工程师开了再说

网友E:
结构问题,,电气不背锅

网友P:
无解,不确定因素太多。有这精力不如换个思路,比如解决必须同步的问题

网友Q:
这种情况先和机械工程师打一架

网友R:
总体方案设计师对气动性能特点不了解,不称责,应对产品失败负主要责任。
机械设计师对气动性能不了解,未对方案提出异议,工作能力差。
如果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采用气缸,那么也应该考虑周全些,千万不要用四个气缸。
即使用四根钢丝绳用定滑轮转向合并到一个气缸提升,也比四个气缸好,而且气缸也可安排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网友S:
把设计开了吧,两个气缸都难同步,这还是四个

网友T:
送你一个字,难。设计上的缺陷加上你电气考虑不周,动不动就只是想省钱,无疑给自己挖了坑。

网友U:
精度有要求的话建议还是用电缸,气缸同步是不好控制的

网友U:
我有亲身经历,单个气缸控制的话,如果对行程位置有要求都达不到,只能要么前进到底,要么后退到底,你这还是四个气缸想完全同步的话,基本不可能,换个思路,还是上伺服比较可靠。

网友V:
哥,你这怕是对气缸有啥误解啊,4条气缸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