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6):
假设工控机和PLC通信,到底谁做客户端(主站),谁做服务器(从站)呢。PLC做客户端是不用写通信程序的,做服务器要写通信程序。工控机做服务器要写程序,做客户端也要写程序。

网友A:
服务器的特征:被动角色,等待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处理请求并回传结果。客户端的特征:主动角色,发送连接请求,等待服务器的响应。 一般是plc做服务器,工控机中的上位机做客户端,访问PLC中的数据,所以一个服务器可以有多个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的特征:被动角色,等待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处理请求并回传结果。客户端的特征:主动角色,发送连接请求,等待服务器的响应。 一般是plc做服务器,工控机中的上位机做客户端,访问PLC中的数据,所以一个服务器可以有多个客户端。

大佬说的对,具体看你什么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