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MODBUS/TCP通信异常断开后,怎么恢复通信(不断电重启的情况下

楼主(2023-10-27):
用三菱FX5UPLC与2台汇川机器人做,MODBUS/TCP通信;FX5U做主站,机器人做从站;
与两台机器人能通信上,收发数据都正常。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在通信过程中,机器人网线被拔掉,或者机器人被断电,FX5U会报错,通信断开,把机器人网线重新插上以后,要怎么样才能恢复通信(PLC不断电重启的情况下)
在触摸屏上做两个按钮手动关闭连接,然后再手动打开连接也没什么用
请大伙多多指教

网友A:
先关闭通讯,然后再重新打开就行

楼主:
试过了,不行。谢谢1楼的回复

网友B:
建议不要自己写程序来做Modbus TCP通讯了,FX-5U有简单通讯功能,可以选择Modbus TCP对象,这个是可以自动重连的。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复

网友C:
自带的只能做服务器吧,不能当客户端。之前我们是写了一个自动掉线重连的流程,大概就是检测到断联2S后先关闭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
参考我做的项目分享,检测到断线后,隔20秒自动打开连接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自动断线重连
下载积分:+5(chn-长江)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