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8):
大家好,有没有人用交流接触器控制过直流负载?这种情况下交流接触器该怎么选型?
欢迎大家讨论讨论
直流电压:DC200V,电流:2.0A  操作频率2次/分钟
欢迎有经验的大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嘛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真诚感谢!

网友B:
    正常1年1换,还可以
  •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C:
    不一定非得用交流接触器,MOS管,晶闸管,固态继电器都可以实现控制
  •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200V直流,用交流接触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出来的交流用整流桥转换为直流,这样接触器寿命会好许多

网友D:
    个人也感觉用固态继电器好

网友E:
    接触器就是个转接器件,触点容量足够就可以,很容易选型吧?DC200又不经过接触器线圈。如果都是直流电源就选直控直的固态会更便宜

网友F:
    所谓交流接触器,是指输入的是交流电,控制部分只要不是什么特殊的像高电压,大电流之类的,交流直流可以通用的。像涉及到高压或大电流的就需要区分交直流了,因为需要灭弧,要不然会烧毁接触器。

网友G:
    GA75 和 GAE75 接触器是专为直流电路的通断控制而设计的。
    直流电弧比交流电弧更难熄灭。当选择接触器时,必须考虑所要分断的电流、电压以及所控电路
    的 L / R 时间常数。
    GA75 和 GAE75 是块式结构设计的接触器。
    • 主极
    GA75 和 GAE75 接触器装备的灭弧罩采用了专为分断直流电路的永磁技术。
    接触器的三极通过两个绝缘连接线串联在一起(25mm
    2)。
    GA75 和 GAE75 是“单极”产品,必须按产品端子上标识的极性正确连接。准确地说,1L1 为
    正极端子,2T1 为负极端子。
    注:主触点不能更换。
  • 下载积分:+5(qinchenglim)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