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8):
最近用到雷赛闭环步进电机,电机是57型的,驱动器CL57D
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就偏了,如果不重新回原点,偏移会更大
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步进电机丢步是很正常的事情,建议每次运动到接近原点的时候,直接回一次原点。或者做多少次回一次原点
  • 下载积分:+1(juz1005)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B:
    传动方式是丝杆还是同步带?我这边有个项目用到雷赛CL3C总线闭环步进,丝杆轴没有问题,同步带轴会存在累积误差,对策就是增加一个自定义次数自动回零!
    圆盘运动,电机轴带动圆盘转动,中间联轴器连接

网友C:
    我用的是总线型的闭环步进电机,同步带的,没有失步情况!断开使能,手动移动轴,都可以直接读当前位置的,不需要回原点。
    总线型的应该没这个困扰

网友D:
    都闭环了还能丢步,考虑机械问题或电机功率大小的问题

网友B:
    查下PLC发送的脉冲数与驱动器软件监控到的数据是否一致!以及负载大小、电机加减速、电机运行速度...这几个方面看看!

网友E:
    增大步进电机的细分

网友F:
    引用楼主juz1005于2023-10-28 09:36发表的 雷赛闭环步进累计误差 :
    最近用到雷赛闭环步进电机,电机是57型的,驱动器CL57D
    运行一段时间后位置就偏了,如果不重新回原点,偏移会更大
    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工作完成后回原点一次 试试
  • 下载积分:+1(juz1005) 回原点可以解决的
    工控肥仔

网友G:
    300块的步进想要3000的转速,你能不丢步吗

网友H:
    还是伺服好一些。搞过一个步进。细分:拨6400,联轴器。0°转180°。反复转。带一个40CMD 铝板。实际也不重。转3个小时。角度误差就明显。
    有时候转几分钟。角度就偏得厉害。一下往正方向偏。一下往负方向偏。马达还比较烫。电流调小了。摆起来就更加费劲。
    加了4:1的减速机后。以上问题全部解决。
    伺服会有这个问题吗,运转一段时间后位置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