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8):
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一套Wincc 7.5SP2,通过网线与200 Smart通信,使用OPC CSCOUT V10 (安装的Simatic Net V16)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按钮动作没有延时,就是指示灯大概有2S延时。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不是很懂,但是感觉是通信的问题

网友B:
将控件里面触发器里面的2秒 改成有变化时就行了
IO域输入输出都是正常的,就是指示灯反应慢,大概2S左右的延时。能改的时间都改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C:
opc有扫描时间参数要配置

网友D:
控件属性将2S改为有变化时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有没有wincc7.5 sp2破解软件 麻烦分享一下呢

网友F:
软件上好像有个触发器还是啥的,我现在没软件。反正你可以在灯上面设置触发器,默认是延时变化,另外是有变化时立刻触发,一般灯新建出来都会有延时反应,你设置一下有变化时触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