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信捷MODBUS的问题

楼主(2023-10-28):
学习MODBUS,手里还有个信捷XD5E这个同样K100的寄存器地址,4x100-119的地址应该对应D100-D199,
第二个同样指定K100的首地址,怎么偏移到4x200-219去了.

网友A:
2中写的向B设备建立连接然后又写的向A写入,综合一看就是手册写错了。

网友B:
研究研究。

网友C:
手册上面的说明与图例对不上很正常,不只是信捷,台达DVP最新的手册一直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地址没问题,之前用昆仑做了个ASCII地址表,地址+1,这个问题还是再看一下指令说明吧

网友E:
B站有视屏讲这个,去搜搜,,
何以度清欢,池鱼思故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址没问题,之前用昆仑做了个ASCII地址表,地址+1,这个问题还是再看一下指令说明吧
MODBUS首地址K100指向了4x200这个地址不止加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