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控机想提高测试速度

楼主(2023-10-29):
问问玩过工控机老师们,一个厂老的别人做的工控机想提高测试速度.升级更换主板,CPU,内存...等配置,用原来硬盘,这样测试软件还在吗?能不能搞定?

网友A:
测试软件还在,
大概率电脑都无法进入系统。
就别说运行软件。

网友B:
跟换硬件理论上是不需要装系统(除硬盘),但是就win的尿性,会卡,会蓝屏之类的。重装以后就没啥问题
上次笔记本主板坏了,跟换主板,相偷懒不装系统,但是卡卡的。后来还是重装
测试软件自己开发的? 那把软件重新安装不就好了。

网友C:
上位机软件商是哪个品牌,哪个版本的!!正常换主板,内存卡,显卡以后 只需要重新装一下对应的驱动就可以,软件没啥变动明只不过换了主板以后COM口信息会有差别!!!

网友D:
工控机在不变动的前提下很稳定,换个件就会出各种问题。还是建议你解决测试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E:
遇到悄咪咪做了网卡MAC地址、主板序列号、硬盘序列号之类硬件绑定的软件,别说卡不卡了,用都不给你用~

网友F:
只绑定MAC的还好,绑定别的硬件ID就比较麻烦。换电脑硬件最好别跨代,容易蓝屏死机

网友G:
能解决软件问题和板卡驱动问题,楼主也不来问能不能升级工控机硬件了,像这种老设备很多是制造厂家都找不到了,工厂内又要用,老工控机用久了动不动什么卡顿、半天启动不起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