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装到虚拟机设置网络问题

楼主(2023-10-29):
将博图安装到虚拟机以便可以上传不同的版本plc,但是安装好后怎么设置网络在博图里面就是搜索不出来plc,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但是plc可以ping通,把头整大了,那位大哥能不能解答一下

网友A:
你用的网卡是那种USB转RJ45的外接拓展坞吗?
你不用虚拟机装博图能不能搜到PLC?
如果你用了路由器,你还要看看你路由器地址和PLC地址是不是重复了,也就是你虽然能PING通,但是你PING的是其他设备而不是PLC。

网友B:
我之前连一个买了几年的1200也是很难连,只能用固定IP搜索才行,就是必须知道PLC地址,连的时候就搜这个地址,这样就能搜到并连到。

楼主:
我这机器多得很,用主机插usb网卡连接搜索没有问题,但是虚拟机里面就是搜索不出来,这个ping设备内所有的设备ip随便那个都能ping通,但是博图扫描就是没有,这不是一台机扫描不到我换了几台机都不行,虚拟机选择的桥接到主机连接的网卡还是虚拟网卡vm的,这两个我都试了固定ip和自动获取都试过了

网友C:
就这么说把,你网络配置没设置好

网友D:
虚拟机连接方法用过三种,最早用的是插上USB网卡直连到虚拟机,然后虚拟机里选USB网卡设IP。也用过插本机网口与虚拟机设固定IP。最近用过的就是自动获取了。网络桥接也没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E:
我的虚拟机博图,首先连上PLC后,电脑主机再连接手机热点,也就是互联网,都是正常的,但是断开PLC连接后,必须要断开无线网才能够再次连接PLC,不然无法连上PLC,固定IP都没有用

网友F:
抖音上搜索,讲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