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9):
西门子TP系列触摸屏故障率高吗

网友A:
有遇到不停的闪屏,和死机的情况

网友B:
很高,性能不如普洛菲斯

网友C:
遇到不少,感觉不低.

网友D:
不怎么样的触摸屏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西门子屏和PLC  变频器质量不知道,就是很娇气,需要带空调无尘环境
G120变频器45KW以上故障率很高,整流桥很容易炸。模块不是焊接,接触不良有关系。我现在遇上都是测试好后加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