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接触器选型号

楼主(2023-10-30):
控制负载(伺服电机等)电压:DC350V,电流:150A
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接触器啊,望有经验的大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电流没什么问题,就是电压比较坑,很难找到350v的
不一定非要用接触器,可以试试固态继电器,IGBT,莫斯管

网友B:
伺服电机靠伺服控制器去控制的,你不会想自己接接触器控制吧?
伺服电机用伺服驱动器,步进电机用步进驱动器,兵对兵将对将才行啊。
另外电压:DC350V,电流:150A 指的是接触器触点需要通断的电,随便买个150A以上的接触器就行了,线圈220/380随便

网友C:
直接淘宝高压 直流 接触器,大把的标准产品,人家新能源和光伏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D:
伺服电机用接触器???这个参数的还是用固态吧,成本相对要低些。都快成高压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