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功率测试的办法

楼主(2023-10-30):
有多款加热器,单相交流电压,根据产品不同,电压也不相同,找一个仪表或者模块能够测出来加热器的功率,功率最大的加热器700W左右,单相交流电,电压12V ~300V的都有,最好一个仪表这几个产品都能测试

网友A:
电阻式加热不用测试,量电阻就可以计算功率,
某宝的数字功率计,电量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式加热不用测试,量电阻就可以计算功率,
某宝的数字功率计,电量测试仪
电热管的冷态与热态的电阻差别很大,测冷态的电阻计算功率误差太大,还是以实际工作状态测功率正确。

网友C:
某宝去找,多了去了

网友D:
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