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QD77MS16求助

楼主(2023-10-30):
如题,这台设备最开始是9个轴的伺服,都是J4系列的,现在新加了一台JE系列的伺服,光纤插好之后发现一直通讯不到,在软件里监控画面看到轴10报警1003,我设置的SSCNET设置貌似也没问题啊,硬件组态设置的也是JE-B,模块写进去后也断电重启过

楼主:
驱动器的站号旋钮我也调整过了,驱动器是2022年生产的

网友A:
看下伺服驱动器参数,是不是在测试运行模式

楼主:
没在,刚刚找到问题了,模块硬件版本太老了,还不支持JE系列
引用 网友A:
看下伺服驱动器参数,是不是在测试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