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软件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3-10-30):
西门子博途软件下载程序问题:为什么有的软件有:下载到设备--软件(仅更改),有的却没有这一项?求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没有更改当然就没这项了

网友B:
可以不停机在线下载的情况会有这个提示
如果动了块接口、DB块(有设置预留区可能不会)、或者变量表,就只能停机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