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口包装机温控故障代码E01(已解决))

楼主(2023-10-30):
如题,温控器警报E01,不知何意,求助。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温度传感器开路造成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温度传感器开路造成的故障
谢谢回复!排除热电偶故障后无从下手,最后换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