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GX Works3 提示无法通信

楼主(2023-10-31):
连5UPLC的CPU诊断的时候,老是提示这个,多连几次又可以打开。在程序在线写入 的时候也经常提示这个,重试几次又可以写入了,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A:
1、网口,网线是否完?连接是否可靠?
2、系统是否是win11 ?我的电脑升级WIN11后,在wifi打开连接上网络后,也经常是连不上PLC(wifi打开后,没有连接上网络的情况,都能连接上PLC)。我现在做法是,连PLC时,把wifi关闭,这样每次都能连接上。不知道我的情况是不是个案。

楼主:
我的win10,有的PLC又没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