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31):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控制7几台伺服,因为我才学了200SMART,其他类型的不懂。
考虑到成本原因,想用EtherCAT伺服。
因为200SMART本身只支持Profinet协议的总线控制。所以请教一下我图片上这样组态是不是可行。
有大佬有相关的程序案例吗?

网友A:
直接上汇川Easy 系列PLC,不香吗

网友B:
你这是偏要走偏门

网友B:
你可以用两个ST60  最新版本的ST60支持4轴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汇川Easy 系列PLC,不香吗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比较适合的,支持的轴数又多,关键我才是菜鸟,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两个ST60  最新版本的ST60支持4轴脉冲

我考虑不行就用一些走Profinet,一些走脉冲吧。

网友C:
电车非要烧油~

网友D:
这样转来转去不考虑稳定性与实时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