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指点下,感谢

楼主(2023-10-31):
各位大神请指点下,照片里面选的这个在昆仑通态触摸屏里面应该选哪里数据类型,是32位无符号,还是有符号。通讯地址是设备0_读写4DUB0025还是设备0_读写4DB0025

楼主:
通讯地址是设备0_读写4DUB0025还是设备0_读写4DB0025

网友A(2024-03-05):
有负数的情况下,就选有符号,没有负数,直接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