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1):
客户办公室搞了台电脑,组态王采集PLC的数据,比如一个D0的数据,如果电脑24小时开机,历史报表是完整的。如果有时候没有开机,报表势必不完整。假设通过昆仑通泰,昆仑是安装在机器上的,可以24小时记录D0历史N天的记录,那么组态王上线的时候再去读取昆仑的存盘数据可行吗?存盘数据如果30天,怎么知道这30天数据的读取地址呢?

网友A:
那肯定得自己要算啊,写脚本算如果没有检测到开机,自动填充0

网友B:
通讯读取的都是实时数值,存盘数据是数组文件,想要通过通讯读取不现实。昆仑那边只能文件导出,组态王再做文件导入

网友C:
通讯和报文的区别

网友D:
正常的做法应该用数据服务器了吧。

或者用一个物联网盒子(比如繁易的FBOX)连接PLC,定时上传形成历史记录,他们看的话打开盒子的软件看实时值和历史记录就可以了,还可以导出,数据保存在云上不用担心丢失。除非机器断电或者4G/WIFI信号不好,它不会漏掉数据。在此以外还能用API读回云上的历史记录,自己做个小程序存在电脑本地数据库或直接显示。再有组态王也可以读取数据库,组态王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读取的都是实时数值,存盘数据是数组文件,想要通过通讯读取不现实。昆仑那边只能文件导出,组态王再做文件导入

是的,问了昆仑,可以通过读取存盘浏览构建读取历史表格内的变量。比如读取第几行第几列的数据到对应的变量,但是数据太多也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