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之间以太网模块怎么连接

楼主(2023-11-01):
FX3U-ENET-ADP(以太网适配器)
192.168.1.39(FX3U PLC1) ,192.168.1.40(FX3U PLC2)
只查询到PLC只可以做从站,不可以做主站主动连接其他PLC
注:不增加什么其他模块,只有普通的交换机

网友A:
现场有没有触摸屏啊?很多触摸屏有数据链接功能,通过触摸屏转接一下

网友B:
好像是不能相互通讯,不能用套接字。要是新项目的话还不如5u,5s

网友B:
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用网口的触摸屏倒数据。如1楼所言。

网友C: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