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1):
请老大们给个提示,怎样保证切出来的块竖直方向是平的。旋转伺服速度与条状出来速度(编码器反馈)有什么数学关系。
[

楼主:
条状是挤压出来的,速度随机的。如果上面安个架子追切就要加成本和占空间,所以想搞成旋转切。

网友A:
需要去了解飞剪工艺!
如果薄用飞剪,要知道就算条状是匀速的,旋转也不是跟随的。

网友B:
国产无锡那家的这种技术比较成熟(不能说厂商名字,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C:
就是信捷嘛,有个FOllow指令,有啥不能说的
引用 网友B:
国产无锡那家的这种技术比较成熟(不能说厂商名字,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D:
这个不能用飞剪,要用追剪才行,飞剪切大面积的物体涉及到函数运算,一般然搞非常难。

网友E:
切是哪种  旋切不可能切出平  旋切只有接触器点一瞬间
垂直方向是平的  说明是随跟裁切一段时间
追剪就行

切用气缸刀片挂个电机旋转     开始切这一段长度  线速度和编码器一致就行    简单的很

网友F:
追剪更好。非要做的话,看这个应该是送料轴恒速,个人愚见是切刀接触面块上方开始以切刀圆心为XY坐标0.0点每个周期利用切点在X轴坐标变换用反正切函数计算切刀R轴的旋转角度进行周期性运动控制,在切断后再进行飞剪同步,这里假设切刀是一条线,如果是刀,左侧应该会多面块产生挤压了。

网友E:
描几个关键点而已 。。。  简单的很呀   哪那么麻烦

枕包机烂大街了   飞剪追剪  真的是小儿科了

楼主:
追剪肯定好做,但机构麻烦,你确定飞剪行吗,切的不是薄片(薄片就是标准的飞剪了,不存在横切面平不平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描几个关键点而已 。。。  简单的很呀   哪那么麻烦

枕包机烂大街了   飞剪追剪  真的是小儿科了

网友G:
你这个结构不能切出两边都是直边吧,最多能做到一边 是直的,还是理论上,实际还是要调试才知道结果的
两边都是直边,要么用追剪,要么送料停顿再切断
还是看具体要求,考虑效率,成本,稳定,生产调整难易度 综合权衡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追剪肯定好做,但机构麻烦,你确定飞剪行吗,切的不是薄片(薄片就是标准的飞剪了,不存在横切面平不平的问题)
上面有回 切点 接触面为瞬间 飞剪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编码器+双伺服就行 追剪轴+进刀轴_刀片圆刀 这机器和常规不停机厚纸管机类似 进刀轴这个深度小意思 具体机械结构
如果拿双份工资 参与一下 不是 给个建议给画图的就行了 小机器 随便做做

网友H:
垂直切都不好保证出来的是平整的,考虑一下后续 修整吧
怎么保证旋转切出来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