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2):
串号:115200,n,8,1,服务器地址:192.168.1.2:2000

怎么让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上

一直都看不懂那个服务器地址,这种地址怎么改?

网友A:
服务器就是被访问的对象,浅显一点,就是你要读取数据的一台仪器/仪表/设备等。

串口通信格式也就是波特率,校验格式,数据位,停止位,访问端跟被访问段设置成一模一样就行。

地址,比如你用的是电脑,电脑连上设备,所用的网卡设置成同一网段,就是192.168.1,最后一位填上一个跟其他设备不一样的数字,比如192.168.1.3

通信协议,modbusTCP网口,modbusRTU串口等等用相应的调试软件,自己百度吧

楼主:
服务器地址后面这个2000是干啥的?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链接服务器需要:固定IP加端口号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链接服务器需要:固定IP加端口号

还有服务器端的程序要对应的端口软件打开运行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服务器地址后面这个2000是干啥的?

端口号

网友D:
串口配置必须相同,用地址区分;网口必须同网段,前三组必须相同

网友E:
引用楼主13553544895于2023-11-02 08:59发表的 服务器地址怎么改? :
串号:115200,n,8,1,服务器地址:192.168.1.2:2000

怎么让串口调试助手连接上

一直都看不懂那个服务器地址,这种地址怎么改?

用网络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