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3):
求教:想要同时走完两个指令!
DDRVI K8000 K800 Y000 Y002
DDRVI K-1000 K100 Y001 Y003
两条指令同时执行是不是需要花同样的时间,时间是否是10S。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是的,但是实际物理输出情况不一定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实际物理输出情况不一定

误差忽略不计,但是相差太多了,一个走完了,一个一半都没走完,我就认为,我一直理解的都不对了!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换一个三菱的原装plc试试,我用过的中达plc的脉冲频率是不准的

网友C:
这个需要两轴插补,找个支持插补的PLC吧

网友B:
正常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是太离谱了

网友D:
会有误差的,因为是数字的,精度一般都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三菱的原装plc试试,我用过的中达plc的脉冲频率是不准的

谢谢,我也是怀疑,但是不敢肯定!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两轴插补,找个支持插补的PLC吧

客户节约成本都买好了,刚开始我特地问,说单独动就行,后面又说要联动!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误差的,因为是数字的,精度一般都可以满足

嗯,理论上是这样的,误差一点影响不大!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是太离谱了

问技术客服,都不懂,就没辙了!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E:
不是一样的时间,加减速时间你没考虑

网友F:
当然不一样了,加减速的时间和最高速度是正相关的,而且根据不同的加减速曲线斜率是不一样的,你这里需要的“二轴同时到达”效果实际上是基本的插补功能了,要从平面坐标系上给定目标位置,然后系统自己去协调两个轴的速度输出,才能实现二轴同时到达
真要在现有的系统上应用,如果是参数调整好后不动的情况下,可以对轴速度做个输入比例变换,手工测出主要行程的时间,然后把次要行程的时间测出来以后按系数去调整速度,但是因为不一定是线性的,所以不好直接算,只能是固定的点手工调出来的,但是日常用肯定是稳定的

网友G:
应该不是精确定位,要不然也不会用中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