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BATT.V指示灯一直常亮

楼主(2023-11-04):
三菱FX2N PLC BATT.V指示灯一直常亮(见图片),用软件检测,显示“6201”通讯错误,请问是上面问题?是不是该换电池了?

网友A:
不断电换电池吧,断电换电池就会有麻烦

网友B:
先读出程序备份,再换电池,就算PLC程序没了,重新下载即可,电池灯亮,说明电池电压低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回复1楼:按常理,是不带电换电池的。你确定是带电换电池吗?谢谢!
感谢2楼

网友C:
带电换电池是因为有外部电源在供电,不会丢失程序,再说带电换电池3V的电池也不会送了你的命的

网友D:
不是CPU挂了就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设置无电池运行模式,就清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