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4):
步进电机如何多段速效果好,位置控制

楼主:
多段速定位移动脉冲输出好还是相对位输出好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多段速是不需要精确的,比如你想去到1000的位置,你想在800的位置开始减速,还是比如到800精确的位置立马进行到1000呢?
总移位对就行,快转慢位置可变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