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转出PDF图片显示不全

楼主(2023-11-04):
Eplan插入的图片转出PDF显示不全,打印也打不全。怎么修改?
这是PDF
这是Eplan插入图片

网友A:
可以试试用PDF打印机打印一下,装个福昕PDF,打印机选项中就有PDF打印机了

楼主:
有大神来指导下吗?

网友B:
导出PDF时设置一下输出尺寸和页边距

网友C:
之间在EPLAN打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