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Kinco步科MT4414T屏怎么调节亮度?

楼主(2023-11-04):
请问高手

楼主:
现场使用人员觉得亮度不够!特别是光线 强时

楼主:
或有使用说明 书也行,去官网找了下没有找到

网友A:
系统设置模式通过以下步骤进入:
方法①将HM背面的DIP开关SW1、SW2都置于ON位置
方法②按下RESET按钮,HMI系统重新启动后进入系统设置模式画面

网友B:
步科屏是不是用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