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您们一般查程序 怎么查法比较块 ?

楼主(2023-11-05):
大神们 您们一般查程序 怎么查比较块 我是倒查法 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A:
查程序 ?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如果写程序的人在,找他问下,如果不在了就要先理理别人写程序的思路。

网友C:
查程序,要输入关键字,搜索,这样需要的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D:
手里有图纸再结合程序很快就搞明白了

网友E:
根据工艺技术流程,分析查找法,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找到关键主程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我一般用Ctrl+F
自学

网友G:
从输入或输出的变量开始交叉引用
命自我立

网友H:
搜索需要的功能就可以吧。用输入输出找逻辑语句

网友I:
别人写的程序,我需要从头到尾都顺一遍,把自己理解的注释都加上。

网友J:
搜一下吧。

网友K(2023-12-19):
根据故障从后往前查,

网友L:
找到问题变量  一路逆着交叉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