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三菱触摸屏中显示数据的是SD软元件,请问,三菱触摸屏软元件SD与PLC软元件D转换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A:
SD是三菱触摸屏内部的软元件,不参与PLC的通讯。
如果显示的是PLC地址的数值,看一下有无脚本程序做了过桥。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