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6):
是什么原因?可以上传程序

网友A:
PLC参数里面的存储器容量设置不正确。改成跟PLC匹配的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wjwjwjwj) 热心助人!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B:
    内存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参数里面的存储器容量设置不正确。改成跟PLC匹配的就可以了

    谢谢了,把存储器容量由8000改为4000就正常了,默认是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