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软件开发

楼主(2023-11-06):
问问大师们,象图中电机工控机测试软件开发市场价多少?浙江内有大师们可做吗?

网友A:
10W左右吧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组态王可以做,工控人会做上位机的不难。
或者用C#做,上位机工程师,程序员可以做。相对自由度大一点,但是开发周期相对长一点。

网友C:
这种测试软件还真不好说,因为实现方式很多,比如说用采集板卡+定制电路搭建的测试回路,或者用专用的测功机之类的设备直接集成,二者的工作量是天差地别的。自己搭测量还是很简单的,但是测功机还涉及到输出激励的问题,是一个闭环系统要麻烦的多,还要标定,你可以理解为要自己处理测试工艺的问题。专用设备集成就简单多了,而且越贵的设备,提供的数据越丰富,接口越丰富,做软件就更容易,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在界面上。
如果是第二种,可以找我
,我贼溜~

楼主:
有专用设备的,测试仪就17000元,PLC程序有人写,就做测试软件,界面,通信!报个大慨价来!

网友D:
我PLC也会写,单板机也会做,PC软件也会写,就是工资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