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以前的问题,关于点位的。

楼主(2023-11-06):
以前换工作的时候,一些面试,例如关于污水处理的公司等等,
老是问有没有干过1000个点以上的项目,
我老是好奇,为啥要这么多点。
这些点位只是I/O点吗?
这些点位有很强的逻辑关系还是只是监控信息或控制输出?
这些点位走通讯吗?
有从事这方面的大哥,解答一下吗,3Q。

网友A:
IO点数多,证明项目大,而已。

网友B:
就是污水处理也用不了1000点,一般都是数据采集比较多

网友C:
污水处理,一般项目,两千万以内,设备数量大概在500台以内,组态6000点以内
如果他说1000点,代表1000台设备的话,那可能上亿的项目了,很少很少
如果是PLC输入输出点位,1000/64=15.6,也就16个输入输出模块,一、两千万级项目一般都能满足

网友D:
在大部公司,点数多说明你驾驭大型设备的开发能力,有系统性开发设备的能力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