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对某一个变量进行运算处理?

楼主(2023-11-07):
比如对该数据*100+25运算,然后通讯给到下位机

网友A:
数据库里面新增对象 数据1
然后写脚本
数据1=100+25
设备0_D0 = 数据1
然后设置脚本怎么运行即可

网友B:
用循环脚本实现吧,这个不会用

网友C:
设备窗口里新增下位机数据变量A,本地变量B,用运行策略里写进循环脚本就好
A=B*100+25 轻松实现,想加什么条件自己添加IF ELSE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D(2023-12-14):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3楼是高手,

网友F:
3楼正解

网友G(2024-08-06):
通道处理就好了,脚本有滞后,还不方便写入

微信:wsxw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