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7):
客户指定西门子的PLC,数字输入点是220个左右,数字输出点是95个左右,没有模拟量,我看软件200smart可以扩展6个模块,数数点位不够,1200的软件扩展可以扩9个模块,数数也不够。大家说哪种方案最好?200smart可以走通信再挂一套吗?还是1200的挂ET200SP?还是直接上300的系统呢?那个比较省钱?经验不足,请多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用西门子300的模块是不是好一些,这样可以吗?性价比的话,是不是这样便宜一些?

网友A:
不差钱直接上1500,省钱就两个SMART CPU联网通讯。
QQ: 2845452345

网友B:
或者1500cpu+分布式

楼主:
各位前辈,大家看看我这种配置可以吗,SR60主机后面挂6个扩展,主机通过PN链接从站ET200SP 再挂2个16路的输入点,这样算了一下点位就够了。200smart的主机可以通过PN链接200SP的从站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91609]  [attachment=291610]
各位前辈,大家看看我这种配置可以吗,SR60主机后面挂6个扩展,主机通过PN链接从站ET200SP 再挂2个16路的输入点,这样算了一下点位就够了。200smart的主机可以通过PN链接200SP的从站吗?谢谢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说的这几种PLC都可以,主要看要求是什么样的,如果普通IO随便哪款都行,如果要求实时性高,就得300或1500

网友E:
前段时间我200smart挂了外部IO模块可以用零点,我这边用的还行,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91609]  [attachment=291610]
各位前辈,大家看看我这种配置可以吗,SR60主机后面挂6个扩展,主机通过PN链接从站ET200SP 再挂2个16路的输入点,这样算了一下点位就够了。200smart的主机可以通过PN链接200SP的从站吗?谢谢

用了SR60就是考虑成本了,为什么不用1214或者1211做主站然后SR60+模块做从站呢,感觉比现在的方式更合适点。
真想控制成本国产远程IO考虑下,一个CPU其他全挂远程IO
  •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了SR60就是考虑成本了,为什么不用1214或者1211做主站然后SR60+模块做从站呢,感觉比现在的方式更合适点。
    真想控制成本国产远程IO考虑下,一个CPU其他全挂远程IO

    smart相对1200还是便宜的,他这个选型是成本比较低的

网友G:
    推荐用1200+国产远程模块
  • 下载积分:+5(13963688992)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H:
ET200SP老贵了,如果考虑成本,就不应该用这个。第三方的远程IO可以考虑。
tangshi

网友I:
小型机200smart和1200最多只有256个点,想省钱就200smart用两个,走S7通信,1200的比200smart的要贵,分布式io也贵,1500的太贵

网友J:
如果设备对实时性没有要求,可以用2台smart200通讯扩展IO点,也可以用国产profinet模块扩展
引用 网友I:
小型机200smart和1200最多只有256个点,想省钱就200smart用两个,走S7通信,1200的比200smart的要贵,分布式io也贵,1500的太贵

Email:   hfzwz@qq.com

网友K:
考虑成本的话用SMART200带3块PP7248,72个输入48个输出
tangshi

网友I:
考虑成本就2个200smart  s7-通信,不在乎价格,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L:
200-SMART+第三方PN模块预算比你扩展模块还便宜

网友M:
建议还是用1500,可以用1500SP,也比SMART200或者多个SMART组团靠谱。

客户指明了用西门子, 你用SMART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钻空子了。

换我是客户,我会觉得恶心。

网友N(2024-02-16):
学习了学习了。
淡墨文竹

网友O:
用IO-link模块
eaglesence

网友P:
推荐 1200的挂ET200SP  ,硬件省钱软件费人工

网友Q:
1200挂远程IO,丹佛斯的
小罗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直接上1500,省钱就两个SMART CPU联网通讯。
对的。或者是带国产的IO模块,485通讯或CAN总线通讯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S:
1200+ET200SP

网友T(2024-03-17):
我想知道这么多点,你这个PLC的程序容量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