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modbus tcp 客户端起始地址300001开始怎么读不到,30001可以读到,怎么设置

楼主(2023-11-08):
modbus tcp 客户端起始地址300001开始怎么读不到,30001可以读到,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你通讯用的几号命令啊,如果是3号命令,读保持寄存器,你读到的30001实际是430001,看你的意思应该是要读输入寄存器地址1的数据,那就应该用4号命令,data_addr直接写1,读的就是3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