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1200控制台达伺服

楼主(2023-11-08):
大家好,1200控制台达A3伺服,带绝对值编码器,用的脉冲,怎么读取到绝对位置呢?驱动器不支吃总线,支持485,请问要怎么做呢?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485直接读取编码器实际地址就可以了,但是反应慢点

网友B:
用485,多个驱动器要轮询,肯定没法实时通讯

网友C:
RS485 ModBus通讯读取就行了,机台节拍不快的话,在电机停止的间歇读取停止位数据,并写入到PLC对应位置寄存器,一般也没必要每次都读取,设置一个间隔时间。

专业外协

网友D:
走通讯直接读

楼主(2024-05-09):
我补一个反馈,这个用了一个485转PN的模块,走485通讯来控制A3的驱动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补一个反馈,这个用了一个485转PN的模块,走485通讯来控制A3的驱动器
不错这都被你想到,这样就不用写程序了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