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字符串处理问题

楼主(2023-11-08):
三菱FX5U字符串处理:
FX5U接收到工业读码器字符串的字节数(如图)是63个字节,按照63个字节转发给上位机就会丢掉一个字符,按照64个字节转发给上位机,末位会补个0出来,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请大神指教,谢谢!
打小我就傻

网友A:
限清空新地址D0,截取63的长度到新的地址D0即可,三菱5U接收发送是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缓冲器的问题

网友B:
只能自己处理一下再发出去了,要不想办法在让读码器加个前缀或者后缀

网友C:
按64位发,自己把缺的那个补空格

网友D(2025-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