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9):
观看完整版教学请点击以下链接
B站视频可放心观看

程序版本为博途V17。整体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利用博途自带的LGF库文件生成随机数,随机数的作用主要是实现动态密码的计算,然后再调用自制的分期付款库文件程序块,来实现三段天数控制锁定控制和无限分段区间天数控制。
分期付款程序块有两种模式,分别为三段天数控制锁定控制程序模式和无限分段区间天数控制程序模式,具体使用请看如下操作:
一、填加LGF库文件(随机数)

二、设置LGF程序块针脚

三、添加分期付款程序库文件

给分期付款程序块添加一个背景数据块,默认就好。

四、设置分期付款程序块针脚。

五、分期付款程序块针脚说明
1、公用针脚说明:
输入端:
(1)    模式1或2:模式选择针脚,设置为1时,为三段天数控制锁定控制程序;设置为         2时,为无限分段区间天数控制程序;设置为0或其他数字时,为初始化。
(2)    随机数:此针脚需要将LGF程序块输出的随机数变量填加在此处,用于程序生成6个随机数。
(3)    HMI激活码:此针脚变量需要填加到HMI上位机上,对应一个输入输出域,用于用户输入激活密码使用。
(4)    永久解锁密码:此针脚需要在下位机设定一个9位数的密码,当用户输入的激活码与此处相等时,将永久解除锁定程序,所有模式的控制程序均失效。
输出端:
(1)运行天数:显示并记录当前系统运行的天数。
2、模式1控制针脚说明:
当模式1或2针脚设置为1时,天数设定区域针脚和控制区域针脚有效(如下图)。
天数设定1、天数设定2、天数设定3为三段锁定日期设置针脚,当系统运行天数到达设定的对应天数后,将触发控制输出,分别对应天数1到达、天数2到达、天数3到达,将控制输出赋值为1。

此时HMI上位机上会弹出一个提示窗口(如下图),上面会显示6个随机数,需用通过预先设置的公式,结合这6个随机码计算出动态密码,然后将计算出的动态密码输入到激活码当中即可解锁。三段控制可提供三次锁定程序的机会,最后一次输入激活码后将永久解锁。

3、模式2控制针脚说明:
当模式1或2针脚设置为2时,分段区间天数设置针脚和分段控制输出针脚有效(如下图)。

(1)    分段起始天数:当系统运行天数到达此针脚设定的天数后,分段区间锁定程序生效,当此针脚设置为0或者1时,程序默认为0天,分段区间控制程序将直接生效,也就是说从第几天开始启动分段区间控制程序。
(2)    分段区间天数:此针脚为设定分段区间锁定程序的间隔天数。程序会根据此针脚设定的天数进行无限循环锁定系统,也就是说系统每隔多少天锁定一次。
控制方式:
当系统运行天数到达分段起始天数时,将启动分段区间锁定程序,当系统运行天数满足分段区间天数时,将锁定系统,HIM上位机会同样弹出如下窗口,通过计算公式输入正确的激活码后,系统才会解锁。当系统运行天数再次满足分段区间天数时,再次锁定系统,如此无限循环。只有输入永久解锁密码才会永久解除锁定程序。

模式2实例:分段起始天数设定为3,分段区间天数设定为2
当运行天数到达3时,分段锁定程序生效,分段区间程序开始计时,当运行天数到达5时,系统锁定,输入激活码后解除锁定,当系统运行天数到达7时,系统再次锁定,输入激活码再次激活,如此反复。
也就是说,当到达分段起始天数后,只要系统时间每运行2天就会锁定一次,只有输入激活码才能解锁。如此反复无限循环,只有输入永久激活码才能永久解锁。
六、下位机动态密码计算公式设置:
打开博途项目文件,找到程序段7中的动态密码计算公式程序,根据您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即可(如下图)。

程序如下:
#内部计算.动态密码 := #HMI随机码[0] + #HMI随机码[1] - #HMI随机码[2] + #HMI随机码[3] + #HMI随机码[4] - #HMI随机码[5] + 99977 + 1997 + 2022;
注释:此语句中的变量不需要修改,只修改从“#内部计算.动态密码 :=  ”之后的+或者-号和最后的3个可变数值即可。
七、填加上位机变量
1、填加HMI激活码变量
此变量需要填加到上位机上,供用户输入激活码使用。

可以在HMI针脚直接填加一个变量如下图

也可以找到分期付款库文件的背景DB块地址,将其地址填加到上位机上。如下图:

2、填加HMI随机码变量

同样打开分期付款库文件的背景DB块

按照下图找到HMI随机码变量,记住时HMI随机码变量,不是随机码!按照图中步骤操作即可。

网友A(2024-10-30):
收费的,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