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9):
200smart和台达变频器使用高迈德pn转MODBUSRTU模块通讯,免编程

网友A:
直接modbus 就行

网友B:
赞同楼上 的说法

楼主:
串口被触摸屏使用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C:
我们买了一个安塔歌的pn模块实验板,别人是卖芯片的,教程和这个一样、我就是在监控里读iw,qw时,用的是vw,结果搞了两天才发现问题的。
便问问兄弟,不要求pofinet和modbus tcp协议,smart直接网线连接威纶通触摸屏,plc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买了一个安塔歌的pn模块实验板,别人是卖芯片的,教程和这个一样、我就是在监控里读iw,qw时,用的是vw,结果搞了两天才发现问题的。
便问问兄弟,不要求pofinet和modbus tcp协议,smart直接网线连接威纶通触摸屏,plc要设置什么吗?

PLC设置好ip就行,关键是触摸屏怎么设置

网友D:
赞同1楼
命自我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1楼